原来是开不了机,现在是关不了机

楼主(2016-08-01):
这机子是u147,原来的故障是左侧两个usb一插设备就掉电重启,我替他换了两个新的usb看是否是口坏,换好试试,手气比较差,掉电不重启了,现在开不了机,那查吧,待机3.5v有,开关没有3.3v,为嘛,查下转换的,3v.5v都没过去,最后是关于slp-s3#的,南桥发出来的,无语,去查下ec,供电没有继续查,无语又回去转换了,最后没办法拉了3.3v到slp s4#能自动上电开机,电池按开关也能开,但是都不能关完机,屏幕黑了,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求指教。。。。

网友A:
你这是违背原来的时序啊,还是要看二级3、5v转换电路哪儿来的,最这个源头。S5-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违背原来的时序啊,还是要看二级3、5v转换电路哪儿来的,最这个源头。S5-ON

关键是3.5.v转换绕不开slp_s3#

网友:
s5-on   再slp_s3

网友:
怎么看信号雅

网友:
谁帮我想个办法关完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