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35 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6-08-01):
联想S435 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第一次开机可以显示,关机后再开就不显,电流到0.6A
有时开显示了,还进不了系统,跑过win7 田字图后就白屏,你的修好没有回个话呀!!
我准备换一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