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楼主(2016-08-01):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平板电视价格现在越来越便宜了,不过不少用户在购买智能平板电视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非常容易进入很多选购上的误区,买到并不适合自己的智能电视。下面小编总结的用户在选购智能平板电视时遇到最多的五大误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也是用户购机时候最容易中枪的,大家在购机之前,不妨多加注意,从而购买到一台真正适合自己的智能平板电视。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1

  误区一、盲目追求多核高配智能电视

  大家应该都知道,智能电视一般都带有一个安卓系统平台,因此也有CPU、内存、存储空间等硬件。正因为如此,一些用户在购买电视的时候,受到厂商宣传的影响,很多都准备购买四核、八核甚至是“十核”的电视,否则就认为买到的电视落后了。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2

  但是,性能和配置这并非是人人都需要去强调的,应该从自身的实际使用需求来出发。比如平时仅仅是用来上网浏览网页,或者观看在线视频,玩玩《斗地主》这样的小游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普通A9单核处理器或者双核处理器就足够使用。而如果用智能电视来玩《狂野飙车7》、《现代战争4》这样的大型游戏,就要选择硬件配置较高的智能电视。

  比如配备了四核CPU+四核GPU的产品,这样多核CPU负责数据处理,多核GPU则负责图形渲染和3D处理,因此可以确保3D游戏的流畅运行。在机身存储方面,则可以通过扩展SD存储到达目的,这样省钱又实惠。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3

  误区二、智能电视一定要买大尺寸的

  在智能电视选购时,经常会陷入尺寸的误区中,一味的追求大屏幕并认为屏幕越大越好,才能有着出色的效果。其实对于应该选购多大尺寸的电视,里面也有着很多学问。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4

  现在市场中主流尺寸在42英寸~55英寸之间,用户选购多大尺寸的电视,应该根据客厅的空间大小而决定。也就是电视距离观看者的实际距离,这个距离过远或者过近的话,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比如说观看距离过近,容易造成用户视觉上的疲劳,而且画面会产生轻微的颗粒感,变得不太真实。而如果观看距离过远,画面中的细节就会丢失,用户观看电视的时候,一些字幕等较小的字体就会出现看不清等不良情况,从而影响用户的观看。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5

  正确的计算方法:

  其实电视机和观看者的距离非常重要,用户购机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家中客厅空间大小,即观看位置距离电视的直线距离为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液晶电视的最佳观看距离=液晶电视屏幕对角线×0.0635。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50英寸的液晶电视,计算结果为55x0.0635=3.4925米≈3.5米,约为3.5米。因此可以按照这个公式大家自己去估算。

  误区三、智能电视代替电脑使用

  很多用户说,自己买一台mini PC,接在客厅的电视上当电脑上网办公用,其实这种想法本身没问题,这样做的确可以获得电脑的全部功能,但是这样做存在很多弊端。

  表面看,用电视和在PC中上网并无两样,其实区别很大。一些网络浏览器虽然在功能上可以完美支持上网浏览等功能,但是比如使用50英寸这样的大屏电视上网,即使是外接键鼠,使用起来依然是非常不变,因为电视特性决定,不适合当做显示器使用。试想如果上网浏览网页,由于屏幕过大,上网时候要时不时的左右环顾才能看全整个页面,离屏幕太远的话,又会看不清屏幕的内容。除此之外,电视机的亮度比显示器高,长时间观看文字性的内容,会造成视觉疲劳,用户体验也很差。因此,上网只是智能电视的一个附加功能。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6

  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属游戏电视,不但游戏类型很少,而且限制于电视机有限的性能,3D画面表现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因此想用电视玩游戏,还是购买专业的XBOX游戏机、高性能台式电脑,并且配合游戏手柄来玩吧。

  误区四、一定要买4K超高清智能电视

  现在4K电视红得发紫,厂商都会用很大的投入进行宣传,4K电视都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也成为了不少用户的购机首选。甚至有一些准备新购机的用户,抱着一步到位的思想来购机,以免买到的电视机很快就淘汰,那么4K电视是否就真的适合所有的用户呢?答案是未必。

  什么是4K电视?

  4K电视实际上所指是电视的物理分辨率,只要达到3840x2160分辨率的电视,都可以被称之为4K电视。相比传统的1080P全高清电视1920×1080全高清分辨率,在4K电视的超高清分辨率支持下,电视的清晰度提高了四倍之多,画面更加精细。而在各大电视厂商狂轰滥炸般的宣传中,我们也能看到,4K电视被标以旗舰、高端产品这样的称号。仿佛现在不买4K电视,就会落伍,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7

  那4K电视是否值得购买呢?小编建议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如果是对画质追求极致的用户,选择4K电视也未尝不可。但是要认识到片源不足,这个目前很大的问题,而一些品牌4K电视加入的4K频道和4K专区等内容,电信宽带盒子等也有4K专区,这些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片源不足的问题。所以建议还是不要盲目追求购买4K超高清电视。如果用户平时仅仅观看一些1080P全高清影片或者仅用来观看电视,那么就完全没必要选择4K电视。

  误区五、买智能电视就要带3D功能

  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首先且不说带3D功能的智能电视比同尺寸的非3D智能电视贵,而且长时间使用眼睛也会难受,这点大家从电影院的3D电源就能感受得到(亮度降低,眼睛配套不舒适)。

  另外,目前3D片源非常少,而且很多都是从2D转换成3D效果的,表现也很差,在实际播放效果方面,相比原生的3D影片,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3D效果也不太理想。因此,3D电视只是厂商宣传的噱头而已,其实是大部分都不需要的。

智能平板电视选购的五大误区 图8

  小结:

  总的来说,用户在选购电视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对智能电视性能要求较高,玩大型3D游戏,就不妨选择四核、八核这样高配置产品。而如果对画质方面非常在意,就要首选4K超高清电视,3840x2160的震撼画面,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此外,也不要一味的追求大屏幕的智能电视,要考虑到居室空间的大小,达到最佳的观看距离,才能充分体验到精彩的画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在智能电视选购的过程中,不仅有着上面所说的各种误区存在,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大家不妨多关注一些关于电视选购、使用方面的经验与技巧,以便可以购买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电视。

网友A:
屁话啰嗦没有直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屁话啰嗦没有直接意义

人家发帖,你不能这说啊,人家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你的尊敬一下人家的劳动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屁话啰嗦没有直接意义

人家啰嗦的没意义,你给咱讲点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