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ao显示器红白黄蓝颜色跳 无信号

楼主(2016-08-01):
movao显示器红白黄蓝颜色跳 无信号,型号是d1811
板子型号RTD270CLW-LSR20.1    屏型号是ht215f01
mcu发出来给大家共享

网友:
mcu在这  大家下载

252 Bytes, 下载次数: 6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软体会导致很多故障

网友:
也就是说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新驱动板无外接的检测屏现象???

网友:
楼主你是刷BIOS好的还是VGA接口那里的问题?

网友:
碰见改通用板子 这样的

网友:
老板,我的板和你上面的一个型号,刷了屏都不亮了啊

网友:
你还有备份吗,私发我一下可以吗

网友(2016-09-07):
楼主你真坑人啊,这么文件就1KB

网友(2017-03-15):
屏线 换了试试  屏线接口清理一下

网友:
楼主无信号,刷24CXX芯片,1K很正常,

网友:
那是三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