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1全板供电正常,不亮机

楼主(2016-08-01):
有修过类似主板的给个维修思路,另外这个板的BIOS怎么刷啊。谢谢各位大神

post_deleted

网友:
这个水了点不

网友:
经查图纸,APU_PWROK  APU_RST_L 都正常,准 备刷下BIOS

网友:
我的编程器只支持25L6405E,请问这个与25L6406E通用不?

网友:
刷了一版 现在刷完后在BIOS一脚CS测到一个连续不断的矩形波,很规则,请问会看示波器的各位高手,这是不是CPU已经寻址了?

网友:
在BIOS的6脚也测到一个类似三角波,

网友:
不是U上面电容的问题 吗,

网友:
这个机器 有通病的  cpu上面的电容

网友:
NCP81038这个芯片控制输出3VSB和5VSB,现在是5VSB有,3VSB没有,EN1 电压0.4V,割断12脚与QN12之间线路,QN12 D级有4.9V,请问,这个EN1是NCP81.38内部产生并受控于QN12?这种情况是不是说NCP81038损坏?

网友:
是已经寻址了  但是一脚波形貌似不正常

网友:
BIOS找到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上的通病电容问题

网友:
BIOS,桥,再不行,换板子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啊,RTC电容问题,然后有报警的话需要内存插外面插槽

网友:
CPU上的电容腐蚀了,看看有惊喜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