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家里WiFi信号的六大因素

楼主(2016-08-01):
影响家里WiFi信号的六大因素

  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WiFi信号满格,可网页就是打不开;明明连上了WiFi,觉得网络很畅快,但突然发现连着的是4G,在靠花自己的流量看视频;明明连着WiFi,信号怎么这么弱呢?除了被蹭网以外,小编总结了影响WiFi信号的六大因素,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WiFi信号 图1

  一、wifi信号受6大因素影响

WiFi信号 图2

  1、WiFi信号拥堵

  用户连接WiFi的时候,就像收听电台一样,使用固定的频率,如果用户所在地区周边有多少类似的信号发射、接收设备就会对WiFi的使用体验构成多大影响。“如果你生活在市中心的一幢中心公寓楼,而这幢公寓楼内又有数百个无线网络存在的话,这几乎是最糟糕WiFi使用环境了。”

WiFi信号 图3

  即便你手机上的WiFi信号条是满格,实际的WiFi信号可能也会非常缓慢,而包括手机、无线电话、微波沪、蓝牙设备都有可能影响WiFi的信号质量。

  2、路由器位置

  无线路由器的摆放位置对于信号强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你将路由器放在一堵水泥墙边上的话,其信号强度将会大打折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放在四周没有什么阻碍物的地方。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拿着路由器在家里转悠一圈就知道了。放在能看到最多房间、能看得最远、视野开阔的位置。

WiFi信号 图4

  把它从地板上拿起来,地板又不需要WiFi,不用放那么低,只会增加遮挡、削弱信号。

WiFi信号 图5

  离其他电器远点儿

  任何电器都会干扰到WiFi的信号。尽量别把路由器和微波炉、电视机与显示器这些电器放在一块儿。

WiFi信号 图6

  天线应该这么指

  路由器的两根天线最好指向不同的方向。由于大部分笔记本电脑的天线方向是水平的,所以你可以把路由器的一根天线横过来,让设备与路由器的天线相平行。

WiFi信号 图7

  3、设备无法同时发送、接收数据

  由于WiFi信号无法同时发送、接收数据,这就使得这一网络接入方式会比其他方式产生更多的数据延迟现象。而且多人同时使用同一个WiFi也会大大影响信号强度。

WiFi信号 图8

  事实上,你的路由器通常可以使用上百个WiFi信道,但大多数人仅仅会将路由器信道选择的选项调节到“自动”模式,因此大多人都是在使用如今已经异常拥挤的2.4GHz频率信道。此外,如果你身处一个网络信号充沛的地区,你的路由器还会持续查找最佳的网络信道,这同样也会产生网络延迟的现象,而且这并不是宽带运营商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4、天生缺陷

  无论WiFi技术未来会有多大的改善,无线连接方式也将很难超过现有的有线互联网接入模式。

  WiFi不会彻底取代有线互联网连接,它只是一个更加方便的联网解决方案。

  5、后台工作

  如果排除以上所有因素,WiFi速度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不妨检查一下后台软件是否在自动同步数据和照片,因为这也会影响用户的WiFi速度。

WiFi信号 图9

  6、连接设备差异

  如果你的iPhone 3G WiFi连接速度没有iPhone 6快的话,千万不要惊讶,因为WiFi的连接速度跟连接设备的信息处理速度同样有着很大关系。

WiFi信号 图10

  二、让你的wifi信号更强大的五个方法:

  1、将自己的路由器设备升级到可以同时支持2.4GHz和5GHz频率的双频路由器,但是5GHz频率信号的穿墙能力不及2.4GHz,且有不少较老的设备不支持这一WiFi频率。

  2、通过信道查看器查看所在地区的WiFi信道使用情况,选择较为畅通的信道。

WiFi信号 图11

  3、如果你手头拥有一部闲置无线路由器的话,不妨考虑通过无线信号中继、或者放大的方式来加强室内的WiFi信号强度。

  4、如果你的路由器拥有高功率和低功率等不同电源使用方案可选的话,通常低功率的使用方案会拥有更好的WiFi信号强度。

  5、定期关闭路由器,起到一个休息保护状态,延长使用寿命及强度。

网友:
我都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吧无线路由器放上,从来不注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