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S405笔记本不触发!实际是短路!

楼主(2016-08-01):
今天客人哪里啊一台联想笔记本不触发!S405的!接到是上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待机电压瞬间就没了!马上想到会不会是二级电压短路!(二级电压就是转换电压)马上查图纸!待机电压名字是+5VALW和+3VALW!先查+5VALW的二级电压!+5VALW的没问题!再查+3VALW!查到U54的时候!发现它的输出脚对地值是短路的!拆了U54!再测量!还是短路!证明不是U54导致短路的!继续查!后面的话慢慢找得花打时间!还是用烧机大法吧!可调电源调至2.5V,电流1A!等它慢慢烧!烧了好一会还是没反应加电流只1.5A!再烧会!用烧摸摸个IC!电容!终于摸到一个烫手的地方!一个在硬盘接口旁边的小电容!拆了再测下对地值!365正常了!(这个电容是在硬盘接口旁边J14保护点那里,图纸好像没有这个电容)!在料板找了一个装上去!接线开机!搞定!

用图纸看看U54和J14那个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