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6-08-01):
联想U310有时电流跑0.6多不显,只要重新插拔内存就能显示,但热机后,再开机就不显示了.重插拔内存都无效.不知何故?想下载个BIOS试试,可是没分,试好了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朋友,你的那个U310修好了么,什么故障,我这里手里也有一台时而开机时而不开机的

网友:
不知是不是四代机器BIOS是要合成的

网友:
卧槽,我这个按着内存就能开机,用棒棒胶固定了内存的位置,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