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80lm

楼主(2016-08-01):
主板跑D0,刷过BIOS了,什么问题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换个u试试啊

网友:
又来刷分是不   上图片在撤销扣分

网友:
1、检查CPU速度是否与系统时钟相匹配。2、检查控制芯片已编程值是否符合初设置。3、视频通道测试,如果失败,则鸣喇叭。 已处理NOP命令;接着测试CMOS停开寄存器。 第一个64K RAM的奇偶性失灵

网友:
DO还真不好说

网友:
查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很多内存条,其中一条肯定可以亮机,换30条左右吧

网友:
内存上了吗?

网友:
查各部分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网友:
后来从网上买了个BIOS试,既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