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8-01):
一台华硕K40AB
笔记本
能正常开机,重做系统后,在试机发现有点卡,强制关机后不能开机了。拔下电源再插上,没按开机键,就发现开机灯一闪一闪的,打电流表,电流在0.09-0.15之间跳动,按开机键没反映,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不知哪里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按照时序来啊 先看看小电池有电没

网友:
电流在跳 估计待机电压不稳 拆出来看下吧

网友:
供电有问题,看下转换电压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