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龙将D3 GF GT610维修

楼主(2016-08-01):
今天修到一个主机,主板是FM2的,拿过来的问题是触发保护,拿出来上电可以触发,觉着有可能是显卡短路了
上显卡果然保护了
型号:
以前没有修过显卡,今天有点时间拆开看看

这里有个PWM芯片,一看定义和主板上的PWM是一样的
打值上下管G级正常
测量上下管发现上管DS短,下管DS只有14,因为我的表有误差在这里以为下管也DS短了,于是拆下来上下管测,结果发现都是好的,但是焊盘短了,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是电容短了,反正显卡上电容就几个,全部拆了下来
这里四个拆掉还是短

这里四个大的一个小的全部干掉不短了

量了一下拆下的电容,发现没有短的,那就一个一个上咯
最后上到一个电容的时候发现又短了,直接拆下来换掉
上管DS有值500左右,下管还是14
想了一下,如果不拆CPU打值CPU供电上下管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情况,显卡的GPU因该也是这样吧

不管了反正机器来的时候点不亮的,直接上机,连VGA都没接,就看还保不保护,结果直接可以触发,
插上VGA发现已经亮机了

想想显卡其实也是蛮简单的,比主板上问题好处理,以后有时间显卡的简单问题还是修一下比较好的呢

网友A:
可以不错,维修思路清楚。

网友B:
gpu的对地值 是很低的  不为0就先忽略 我是这样的

网友C:
思路清晰 处理很明了!!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D:
这个显卡修好能卖几十块钱,比卖垃圾强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pu的对地值 是很低的  不为0就先忽略 我是这样的

好的gpu对地值只有几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gpu对地值只有几欧

嗯  是这样的  你想表达啥

网友F:
显卡修起来确实简单  不像主板一样那么多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gpu对地值只有几欧

笔记本的U现在对面阻值只有1.8欧左右

网友G:
短路的话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gpu的对地值 是很低的  不为0就先忽略 我是这样的

通过这次的经验,我又学到了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错,维修思路清楚。

哈哈,这都是些简单的小问题

网友:
嗯嗯,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 处理很明了!!

谢谢夸奖,以后你会比我牛逼的

网友: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关键所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修好能卖几十块钱,比卖垃圾强多了

是老板收的钱,按修主板30块钱

网友:
谢谢捧场,一起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修起来确实简单  不像主板一样那么多信号问题

我也发现了,尤其是这种短了的,真是捡钱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短路的话还是挺好修的

嗯嗯,我还是菜鸟,修好个什么都会有成就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嗯嗯,我还是菜鸟,修好个什么都会有成就感的

谦虚了,维修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成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过这次的经验,我又学到了好多啊

离大神又近一步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谦虚了,维修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成就

嗯嗯。为了成就,我要更加努力

网友H:
哪里哪里,离你这个大神还有十万八千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哪里,离你这个大神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是大神。。。里挑出来的小白

网友:
通过这次的经验,我又学到了好多啊

网友:
新手问一下这种用烧机大法会不会快点。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