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2..关机后不能马上开机

楼主(2016-08-01):
hp   tpn-f112..关机后不能马上开机。只有取下电池或等上十多分钟才能再次点亮。。当点不亮的时候也可以长按开关,关掉电了再开也可以正常使用。“也就是要二次开机”求大神帮助分析下。问题会是在那里。

网友:
k可能是哪个芯片有问题 电压不稳

网友:
找TB把BIOS改一下

网友:
解决没  我也遇到了

网友:
你没测一下 不亮时电压正常不? 这种情况好像是集显电压不出来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