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PWM up6203A故障求助

楼主(2016-08-01):
CPU VCORE电压只有0.59V不正常。
PWM是up6203A 2相供电,由于杂牌主板没有图纸,维修陷入僵局求管理员帮助。我把PWM各脚功能和电压附上,谢谢
1=空
2=GND
3=UG1 1V
4=boot1 12v
5=GND

6=BEFIN 0.59V
7=MODE 1v
8=IMAX 0v
9=RT 0.59V
10=COMP 1.56V
11=FB 0.59V
12=空

13=空
14=SS/EN 1.5V
15=boot2 12v
16=ug2 1v
17=GND
18=PHASE2 0.59v

19=LG2 11.17v
20=VCC12 12v
21=vcc9 12v
22=vcc5 5v
23=LG1 11.19v
24=PHASE1 0.59V

请大家帮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杂牌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供电对地值多少    看电压  供电  开启 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