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 H60-L02 不开机

楼主(2016-08-01):
小小白,处女贴,第一次修手机希望大家多指点

华为荣耀6 H60-L02 不开机  机器是装在兜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黑屏了,在也开不起来。
拆机,取下电池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3.7V。

装上电池万用表测量VBATT 和VBATT-电压在2.几伏不停的跳变,示波器测量(当时忘记拍照了,手工简单画了下)

取掉电池,VBATT 和VBATT-接稳压电源,电压调到3.8V 。居然没有电流,按开机键一样没有电流。(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波形是3.8V的一条直线。
取掉稳压电源,换回电池,波形还是会跳变。把稳压电源并联到电池上,有8mA的电流,波形也变成3.8V的直线。按开机键,电流在加大跳变,居然开机了。
取掉稳压电源,光接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就这样处女作,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修好了……。
搞不懂,大神指点

网友:
可能是天气热 机器过热保护了  拆机拆电池 重新加电激活下 就好了

网友:
应该等于就是和笔记本放电一个原理吧。。我的手机是7I不会也有问题吧。。。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收藏

网友(2016-09-03):
我觉得,第一开始电池不开机是因为电池保护了。第二稳压电源不开机是因为你没有夹电池测试脚。第三并联后开机是因为,你这样搞其实就是激活了电池。

网友:
应该是里面有静电的原因吧

网友A:
有时候笔记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笔记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的,

网友:
电池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实质就是电池问题,激活就好了

网友:
有些原因说不清楚,那天遇到的IP6也一样

网友:
荣耀6问题太多了

网友B(2016-10-04):
楼主,图纸可否共享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纸可否共享出来啊?

论坛里有啊,我就在论坛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啊,我就在论坛里下载的

我再仔细的找找看

网友:
VDD_VBUSVDD_VBUSVDD_VBUSVDD_VBUSVDD_VBUSVDD_VBUSVDD_VBUS

网友:
电池需要激活 大电流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