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送的平板,有个五脚芯片烧了,不能充电,求告知型号

楼主(2016-08-01):
板号是S109-MB-V3.0.芯片没拆下来之前只能看标识25Q3.淘宝找不到这型号的芯片

网友A:
用镊子短接来回试  然后看看可有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来回试  然后看看可有充电电流

感觉是个PWM芯片控制旁边的6脚产生供电
最好不要乱来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上面有没有写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