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战警版跑54

楼主(2016-08-01):
盈通A55战警版 V2.1 ,跑54.
换内存,显卡,都不行,还是路54。测CPU。内存,桥供电正常
刷BIOS。还是不行,跑54.
我现在也懒的用内存假负载,测电压了。打扫完卫生,把主板清理干净,
发现内存槽边上的一个保险断了。编号:RM5.
直接找个小电感换上。
开机测试,可以进系统。

网友:
一看 就像是spd供电

网友:
3代档内存的   我都是直接spd测一测

网友:
54是内存不过吧。一般直接查条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