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开机电流卡0.6a 不上条子,可报二声警

楼主(2016-08-01):
DELL 3437 开机电流卡0.6a 不上条子,可报二声警 看电流不过CPU,cpu二合一桥,电压1.7V不知正常么?
cpu

网友:
CPU电压1.7V是正常,4代以后的都是1.7V左右。

网友:
二楼正解。1.7是对的

网友:
正常的 刷BIOS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刷,放近两到三分钟后,报四声警了。

网友:
解决了,换了个1.35V条子就正常了

网友:
刚开始测得时间4代U 1.8V 还以前CPU挂了

网友:
飘过看看 相互了解

网友:
1.35条子是什么意思 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