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5

楼主(2016-08-01):
板号忘记是啥了,不了机,电流灯,一直再跳。板子有短路,跳大电流。话不多说拆,量公共端阻值,短路,开启烧“鸡”大法,摸到一个电容短路附上图。最后附上亮机跑温测试图。
板号
联想

网友:
经典大短路

网友:
亮机图一直传不上来,将就着看看吧。。。

网友:
捡钱的节奏,可以可以

网友:
烧一烧又搞好 一台机。。厉害。

网友:
好运气 大短路的最好修 就烦小短的啦

网友:
这种业务最好了,捡钱的业务

网友:
这是天气热了 发福利的节奏

网友:
貌似联想的机器很容易引起大短。

网友:
骚鸡上手哦

网友:
最家吃“烧机”这种故障一般都是不是太大,而且维修带度快,但也有极少数的全板PWM芯片短的。

网友:
都是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