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VER1.0 USB不能用 有时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08-01):
MS-7525  所有USB都不能用,查无5V供电电压,V星板子通病,以前都是把8脚芯片拆了,然后1脚、8脚飞线解决,正好迅维网有图纸,下载了图纸,经查USN供电受控那个小8脚芯片   R141 电阻一端有3.3V,另一端也有3.3V ,但在8脚芯片上4脚EN无电压,看来是断线了,飞线解决

装机测试 USB都能用了,但是有时无复位不跑码,不跑码时测无CPU 供电,打开图纸

10脚VCC 电压正确,EN无电压

一看R70 电阻已经发黑一端腐蚀,找个10K电阻换上,跑码亮机,多次测试都正常。

网友:
主板图纸奉上...

网友:
V星以前的板子还是非常好修的

网友:
又断线 又腐蚀的   这是进水的节奏吗

网友:
板子来的时候,灰尘比较重,应该是湿灰引起的

网友:
一般我也是直接把芯片拆了直接用5V飞线过去的。

网友:
我这片是有时显有时不显!而且USB接口也不能用!拆掉那些S11短接1脚和8脚后可以显示了USB接口也能用了!装到机箱里测试几次---十次有两次点不亮,求解啊,各位大神,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