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危险的通病?

楼主(2016-08-01):
各位兄弟 小弟一直在玩 linux/unix
手里现在有好几块ep43t主板 最近一次玩freebsd 用u盘phsdiskwrite写入系统 结果重启后
可以引导freebsd 系统
突然有一天 插上u盘 bios 死活无法自检 和死机一样 只有重启
最后换了内存电源
u盘 都无法解决 幸好我还有一块ep31 s3l,奇迹的事出现了!可以引导!
换成其他的msi主板可以引导! 偏偏技嘉主板出现这个怪问题!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一个问题
各位看看图片!

IT8718f-s这个芯片的 最后第三个第四个 pin明显发暗 其余的针脚都发亮 并且还有一个电容颜色也不对,而可以点亮freebsdu盘系统的ep31主板对应的芯片针脚都发亮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手里的主板只要有这个症状 u盘dos可启动  linux/unix 可能无法启动.

我用红色的线 画出来了
肯请高手告知这个贴片电容的数值 我想换了它以此验证!这里先感谢提供帮助的兄弟!

网友:
用烙铁补焊下试试

网友:
谢谢朋友的关注 补焊了 不起作用 你知道那个电容的数值吗?
是不是这个IO坏了? 简单跑了100针脚 发现是通往PCIE 跟钱的电电容

网友A:
问题应该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B:
谢谢楼主通病好啊  免费送钱  先收藏啦以后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没这么简单的

谢谢朋友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通病好啊  免费送钱  先收藏啦以后用上

谢谢朋友的关注

网友C:
危险?算不上吧,,我还以为会烧U呢,,这问题不好搞,,楼主努力

网友D:
哪里有红色的线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红色的线标注的?

第一张图点击后 放大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危险?算不上吧,,我还以为会烧U呢,,这问题不好搞,,楼主努力

求高手求高手求高手

网友:
io腐蚀造成的?

网友E:
这个电容  以端接地吗    找个  个头差不多的换上去看看

网友:
不像腐蚀 感觉是电压太大或者频率问题 这个电容式滤波的?电容一端烧变色了 那个线路很宽   手里没这个板子图
明白人给指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  以端接地吗    找个  个头差不多的换上去看看

这个电容式滤波的?电容一端烧变色了 那个线路很宽   手里没这个板子图
明白人给指条路

网友F:
IO针脚轻微腐蚀的问题,见的多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标题还危险的通病? 要爆炸吗?
我认为这点肯定与你的问题无关。  你把CPU拆下来,下面还有很多灰呢,你是不是又要惊叫,CPU底下居然还深藏着灰? 是不是很危险? 紧张不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针脚轻微腐蚀的问题,见的多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标题还危险的通病? 要爆炸吗?
我认为这点肯定与 ...
不像腐蚀 感觉是电压太大或者频率问题
没有大惊小怪 凡是这个症状的 南桥特别热 还有以上的问题 谢谢明白人的建议 目前心里只是怀疑 总不能上来就说会炸南桥吧?  很感谢朋友的批评 请帮忙分析下  现在我查看不下雨10快板子了  这个症状不影响一般的使用
所以很少人发现.

网友G:
图钉? 你可以试试把好板的电容换上去试试

网友H:
线宽多数是电源滤波,多数用0.1uf电容,如果电容压力大,可能有原件不良

网友:
学习了 ,有用,收藏了

网友I:
你这也叫问题,我是服了,你这个问题还是问问技嘉售后
让他们给你答复比较好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修好。羡慕啊

网友:
0.047u/4/x7r/16v 经过图纸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宽多数是电源滤波,多数用0.1uf电容,如果电容压力大,可能有原件不良

感谢朋友的睿智回答

网友J:
请问 linux/unix  是什么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也叫问题,我是服了,你这个问题还是问问技嘉售后
让他们给你答复比较好

这是硬件故障 看似小问题 很难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 linux/unix  是什么啊,楼主

这个世界上 不光有windows系统 还有其他系统 比如linux系统 unix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钉? 你可以试试把好板的电容换上去试试

就剩下一个好主板了 舍不得那么做 手里没有元件不敢折腾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感觉技嘉是现在台式主板中比较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世界上 不光有windows系统 还有其他系统 比如linux系统 unix系统

是苹果吗,不会吧,我不懂唉

网友:
你这画的线眼神不好还真看不见

网友:
找同種IO旁邊的電容換試試

网友:
哪里有红色的线标注的

网友:
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

网友:
还需要?我给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