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开机电流在0.34左右不亮

楼主(2016-08-01):
X1开机电流在0.34左右 是BIOS问题的吗 供电都正常   有的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怀疑BIOS可以找个刷写试试 这个BIOS论坛有的

网友:
可以先刷个试试

网友:
不是4代的 论坛大把

网友:
huan ge bios shishi

网友:
这机子bios有很多种  型号多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风枪吹吹cpu!这机器cpu容易虚焊

网友:
传说中的X1还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