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10 主板bios

楼主(2016-08-01):
dell 主机 OptiPlex 3010 主板bios,自己维修好的机器备份下来。

自己备份MIH61R MB 板号10097-1带高清接口.rar

网友(2016-09-09):
在我的主板上点不亮,用好板备份的BIOS就可以亮机,我的故障板现象:面板3,4灯常亮卡内存

网友A(2017-10-23):
390的可以刷么,这个程序4m和8m通用么!

网友(2019-09-02):
这个牛了。我目前用的就是这个电脑

网友(2019-11-21):
亲测有效 至少我的刷了好了

网友B(2020-02-17):
我的就是390,换了一个8m芯片,刷起可以用22纳米u了
但是没法升级官方bios

网友(点评):
我的也一样

网友(2020-11-05):
我想问一下,这块儿板子可以直接飞线读写吗?我直接飞线,写入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亲测有效, 刷好了

网友(2021-02-20):
正好需要,想要对比下V260 的4Mbios有啥差别,奇怪了,折腾了半天一直不行

网友(2021-04-06):
这个bios写入后要清除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2021-11-16):
谢谢楼主分享  个bios写入后要清除,清除设置吗?

网友:
试了下,版本A9 ,不支持G2030,可以亮机,不能升级

网友(2022-04-27):
引用 网友A:
390的可以刷么,这个程序4m和8m通用么!

通用,我试过。可以用。但是之后BIOS不能用官方的方法升级。

网友(2023-05-13):
你好,我的390想升级3570不支持,换3010的bios可以达到支持吗?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390,换了一个8m芯片,刷起可以用22纳米u了
但是没法升级官方bios

请问换芯片后怎么刷?我看下载后的是exe格式文件,用编程器不能直接写入啊

网友(2024-12-31):
换了bios芯片后发现电脑出现花屏,时好时坏,戴尔390机器,不知到时什么原因,估计时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刷好芯片换上去支持22nm的处理器了,就是出现花屏现象,时好时坏,是不是主板供电不足引起的还不知道,有刷好分享下,戴尔390MT,刷号显示3010

网友:
390主板刷完了会出现待机再也唤不醒是什么情况,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