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0背面H61H2-LM3 V1.0 USB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6-08-01):
如题,测试供电5V有,这个主板只有这一组USB不能用,南桥应该没坏,拆掉8脚供电芯片短接后还是不行,看到坛友说CHOKE5 CHOKE6损坏也会导致USB不管用,拆掉后用0欧排阻换上后问题解决,感谢这个坛友,盗用下他的图
附上备份的BIOS

网友:
你太懒了 拍个照 都不想拍

网友:
主要是都给客户打包好了。。。。

网友:
电感坏了,用0欧姆也是可以的

网友:
华硕h61好多都不显示 应该是通病吧楼主修道过没

网友:
是V星代工的板子吧

网友:
你这贴  方法是按照别人的   图片也是别人的   就差把别人帖子  原模原样搬过来了

网友:
料板找个看看

网友:
我记得不是吧!这个机器 USB 不能用  是那个8脚那边的问题 但是一般USB供电会有的  更多的是USB-OC# 也就是5脚(好像是6脚 记不清楚了)低电压导致的!今年夏天修了3台了 都是联想专卖店送修的!并不全坏 只坏个把个   可以直接抬高就行  !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好多,一般就是把8脚的芯片拆掉。连个线就好啦

网友:
也没有去研究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进系统之前USB灯可以亮。进去之后就没供电啦

网友:
是有这问题这个板子。修过两块都是换8脚芯片

网友:
学这个难吗?

网友A:
这个不是供电吧?是数据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供电吧?是数据线吗?

嗯 不是供电

网友:
这个是可以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