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丝印是0H-FM R1C料板和淘宝都没有---求指点!

楼主(2016-08-01):
~~C560联想一体机主板,3valwp有 待机0.26a高啊 。5valwp 不出G极无波形。~~待机芯片丝印是0H-FM R1C 图纸上是RT8127GQW_WQFN28_4X4 , 在料板、论坛、和淘宝都查不到和买不着--知道的支个招---在此 先 谢 谢 了----版号是C560 LA-A061P rev:1a 要图纸的告诉我,将淘宝买的上传

网友:
有这个型号的料板留个言这个板没有保护隔离,3vALWP上管D S烧通路了直接19v待机!!!!吓死人哦....

网友:
淘宝上都没有卖的   ?不能把

网友A:
淘宝上一大堆,你搜0h=就行了,前三位才是型号

网友:
rt8127不是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一大堆,你搜0h=就行了,前三位才是型号

谢谢指教---以前维修好似还没换过0H=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OTNkHl&id=526940676633&ns=1&abbucket=15#detail
...

记得我也搜过RT8127GQW没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我也搜过RT8127GQW没有----呵呵

你电脑淘气吧

网友:
联想C455一体机用的也是这个芯片,实物标的是0H=FG,图纸上标的是NCP81038M,NCP81038M淘宝独一家有卖,而且还是找代理拿货,25元一个,不过这两个芯片的23脚输出两种LDO电压,12V LDO和3.3V LDO,输出12V LDO或者3.3V LDO由24脚的LDOEN决定,LDOEN=2V-3V,标准值2.5V时,输出3.3V LDO,LDOEN=4.5V-5.5V,标准值5V时,输出12V LDO,C455机器中用的是5V LDO经过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2.5V,设定23脚输出3.3V LDO,希望对你有帮助!电压选择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