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维修

楼主(2016-08-01):
Ipad4加电不会短路按开机键就回短路,大神们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单板开机一出发就短路

网友B:
一触发就短路  应该是有触发后产生的电压短路了   找图测下供电的对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触发就短路  应该是有触发后产生的电压短路了   找图测下供电的对地值

看图发现c 8100 c8101c8121都短路啦!!!!这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发现c 8100 c8101c8121都短路啦!!!!这是不是电源坏了!

这几个电容接的什么啊   电源的供电?

网友D:
根据你的测量结果,查询图纸发现是 PP1V1_CPU0_FET  这路供电短路,此路电压 由 PMU 产生,线路上有电感及滤波电容,至 Q8202  和 Q8200结束后产生 PP1V1 CPU0 这路CPU供电,所以可以先简后难,先排查电容,电感,在排查8202 和  8200  ,最后确认外部没问题在处理 PMU, 在此电路上用拆建法,先干滤波电容,烤鸡应该可以烤出来,但是注意电压不要太高,否则好的元件就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测量结果,查询图纸发现是 PP1V1_CPU0_FET  这路供电短路,此路电压 由 PMU 产生,线路上有电感及 ...

谢谢了,问题一找到,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