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01):
联想E545不开机维修,换了主不行板还是,原来是开关问题

网友:
换了主板不行  原来是开关问题?挺奇葩

网友:
开关问题 换了主板 ?    走弯路了

网友:
不加电,楼主不查待机电路的条件吗

网友:
人才    不开机就直接换班么 真是简单暴力

网友:
你这是在赚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