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海尔7G-U 进水,无待机电压,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01):
无待机,保护隔离有19V,再查待机芯片RT8223PZ的16脚无主供电,烧断线了,飞线换芯片,有待机电压了。
开机到0.13A,再降到0.11A,来回跳,手摸CPU电源管理芯片NCP6132B发烫,换了,正常开机。

海尔7G-U EC和桥 bios DAOJW6MB6FO RVE:

网友:
简单维修呀

网友:
BIOS 是主要的,网上的BIOS  我试了,都不开机,BIOS 先保存了,再刷进去,才算正常。

网友:
进水还好不是大面值!

网友:
芯片坏了,短路问题都来烤机测试。。。还是要找个合适的BIOS,许多bios用起来都有问题,刷之前先把自己的备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