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S2332 开机电流0.65不显示求大师帮忙

楼主(2016-08-01):
开机电流到0.65不显示 BIOS刷了 显卡吹了 3V5V也正常 经验不足求大师帮忙
显卡

网友:
吹显卡不亮不能说明不是显卡问题 …… 建议说下电流变化 和检测数据

网友:
诊断卡识别不到 电流是开机就0.65一点一点往上爬0.65 0.66 0.67 0.68......0.74

网友:
做北桥或显卡试试

网友:
CPU1.4V 桥1.7V 显卡1.0V 显卡桥都做了 主板BIOS IC 都刷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