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N68T LE V2 REV:1.0开机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16-08-01):
822换了就OK

网友:
822和472组成的分压电路,分别给南桥的4组USB_OC#信号提供3.3V的高电平。也算华硕经典通病。

网友:
华硕坏822排是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经典故障  一直延续着

网友:
华硕822  老话题了    以对其麻木

网友:
对这种问题我从没修到,但看到已经数不胜数了

网友:
请问是换哪里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