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T410 不触发,待机电流0.002A左右跳变 维修

楼主(2016-08-01):
换待机芯片BD41760KVT

网友A:
秒杀?还是经验?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不是ibm常用的东芝芯片么

网友C:
很少修到这样的情况,具体什么故障,为什么换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秒杀?还是经验?

IBM  的待机只有0.00到0.003跳变,就换BD,修过几个了,就是BD型号不一样,同样故障就是第一个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还是经验?

楼主在教以后看到这个文章,也是这个电流的人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待机芯片

什么鬼,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修到这样的情况,具体什么故障,为什么换他

楼主想表达的是,很牛,很懒,不过这么懒能修好电脑么

网友E:
差一点我就举报你,你想点什么写写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待机芯片

第一次,我想说“你修电脑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差一点我就举报你,你想点什么写写好么

楼主给点数据支持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  的待机只有0.00到0.003跳变,就换BD,修过几个了,就是BD型号不一样,同样故障就是第一个难修。

支持楼主,通病来的,没有好解释的,新手不懂而已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点数据支持就完美了

IBM 的时序好难的,好多芯片数据难找。

网友:
T440P  忘记型号和这个差距不大 或者一样  我来回订了 2次  还一次待机芯片 3次  明天到  吗蛋

网友:
呵呵 修过一个短路的 cpu供电直接出来 ,别的都没出玻璃管坏了 换掉ok

网友:
能发一下维修过程就好消化了,这样不是老司机的我不是看得很明白

网友:
前天才讲的IBM,直接搞蒙了

网友F:
说下简单分析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下简单分析给你加分

就是保护隔离没有正真通过过,过来的是小电流,-PWRSHUTDOWN为低。正常为高。DISCHARGE2正常。此时H8还没有工作。就查U61的条件【供电:VCC3SW,自身时钟(我一般不查);-RESET、TH_DET(过温检测,不能超过0.5V)-EXTPWR】,是我以前修记录的。不知道对不对,版主。

网友G:
楼主写的不是很详细,让人感觉有点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写的不是很详细,让人感觉有点不明白。

对不起啦!我的语文没有学习好😊明天找语文老师要学费了。😂

网友:
IBM时序太绕了头大,楼下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
IBM在我们这边就是小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啦!我的语文没有学习好😊明天找语文老师要学费了。😂

莫非是数学老师代劳的?

网友:
ibm都没什么羞的

网友:
修好了吗、是想让高手们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