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 处处是惊险

楼主(2016-08-01):
         一块航嘉的电源,这块电源在我手上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给人拿来测试电脑的时候突然就不工作了。短接不转,但是有5VSB待机电压。打开电源盒,内部电路板外观良好,没有电容发泡现象。观察主功率开关三极管,经过测量,发现一只型号D13007短路。索性把两只13007一并取下,测量发现一个有一组阻值,另一个有两组阻值。在这我问一下,看资料不是说有2组阻值的是好的吗?找了杂牌电源D13007换上,拆下测量也只有一组阻值。凭感觉应该是好的啊,上机接通220V,听见220V电容附件啪的一声。心想这是要遭啊,赶紧拆下,测量电容、电阻、二极管等都正常啊,硬着头皮再上一次。这次没听到声音,测量24pin接头,电压正常。修复完成。不懂那个响声是怎么回事的呢?
       其实这是最最基础的一次维修,对于高压低压部分的电路我只知道看看有无明显故障,再查元件部分有无短路,有电源维修思路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航嘉电源怎么这么单薄呢

网友A:
估计是假的航嘉电源..........

网友B:
听到啪的一声还修好了? 这么神奇

网友:
都啪啪了  还能好???估计都已经短路了!!!

网友C:
啪的一声响,是电容充电,插头打火的声音,看楼主这航嘉是山寨的。

网友:
怎么保险没穿灯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啪的一声响,是电容充电,插头打火的声音,看楼主这航嘉是山寨的。

支持,没问题修好了....

网友:
假航嘉电源

网友:
只听啪啪的一声  居然好了 ?这么神奇吗?

网友:
220V电容都爆了还能好了 这是什么逻辑,我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假冒航嘉,无PFC就是最大的BUG

网友:
記捍放電就好,不然電到好爽的

网友:
上次一个没放电,把镊子尖都烧没了,人没感觉到电。

网友:
这个不像是真的航嘉电源,我遇到过航嘉电源假货很多。

网友D:
开关管焊点有短路   可能是没有搞干净  开机后直接烧了就会响一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明显的就是开关管那有打火, 或者发黑了   楼主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插头打火的声音

网友:
修这个最好接个灯泡,防止炸开

网友:
有点想高仿啊航嘉的电源好重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很有用。继续加油给我们小小白普及知识。

网友:
说句实话,台式机电源真没修的必要

网友:
不是真的,EMI没看到.

网友:
这电源太单薄了把

网友:
有点想高仿啊航嘉

网友:
航嘉的电源好重的

网友:
假电源,再说了开关管现在都用场管,你都取下来的量的决对只有SD有阻值,你能量出2组阻值,还敢上电,也就不奇怪后面啪啪的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到啪的一声还修好了? 这么神奇

有一组阻值的是好的,他把有两组阻值的换上去能不啪啪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假的航嘉电源..........

1000%假的

网友:
啪一声是插头与插座接触瞬间的打火声

网友:
都想了还能修好啊

网友:
220V爆了他竟然还能工作?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炸掉,,哈哈

网友:
我修电源也是经常出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焊点有短路   可能是没有搞干净  开机后直接烧了就会响一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明显的就是开 ...

清洗 和 加焊会不会好点啊!

网友:
修好很多电源,但是用不久,现在没两百以上的不修。

网友:
这电源、修的时候得注意

网友:
这个电源不像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洗 和 加焊会不会好点啊!

同意此处看法,因为我也遇到过

网友:
分嘚瑟许昌县途径教育

网友:
现在做什么都讲效率。这样的电源还修个什么呢?毫无意义啊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这 以后有这问题再试试````

网友F:
航嘉电源好还是长城电源好?请问
下个路口!见
一路货色,完全看你运气, 连NTC都省了,插插头的时候声音不很大的啪一声才怪呢
详情

网友:
感觉像假电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航嘉电源好还是长城电源好?请问
一路货色,完全看你运气,
连NTC都省了,插插头的时候声音不很大的啪一声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