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值得一观,隔离管竟然能导致不分压。。。

楼主(2016-08-01):
机型:联想N480
故障:无待机
                  隔离管Q3655坏,竟然能导致R5510和R5511不分压?谁遇到过

网友:
从来 没遇见。。。。。。。。。

网友:
坏了,后面是不是保护了,总有原因

网友:
q3651坏了不分压

网友:
那里因为G极和D极短路了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只能说明楼主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管子击穿了不可能分压

网友:
兄弟,能说明Q3655怎么个坏法啊?

网友:
G D短路就这样,而且测量不出来,好多P沟道的管子都是这种坏的,并不是烧的冒烟了才叫做坏

网友:
不饿明白你的说法呀

网友A:
这不是很好理解吗?D极跟G极击穿了,19V电压直接加到R5511上面了而已!很常见的故障,只能说明你欠缺维修经验

网友:
MOS管开路了吧

网友:
上面各位大佬已经说的很白了mos管gd击穿导致的

网友:
碰到过几个管子漏电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坏是  击穿了吗

网友C:
除了Q3651坏了,内部断路,别无解释,否则根本不科学,饼哥来分析分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
Q3651和两个分压电阻都换了,最后换隔离管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Q3651坏了,内部断路,别无解释,否则根本不科学,饼哥来分析分析

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好理解吗?D极跟G极击穿了,19V电压直接加到R5511上面了而已!很常见的故障,只能说明你欠缺维修经 ...

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坏是  击穿了吗

应该是击穿了,直接换掉

网友:
隔离管?又看了一次图,应该是Q3651的DG短路,导致3651S极不接地,19V经R5511和R5515分压产生的3.4V,是这样的吧,坏的应该是Q3651,与隔离管无关吧

网友:
楼主经验太少了,还要多修机器啊

网友:
有些时候,就是想不通,郁闷

网友:
很正常啊,击穿了   不是说不分压就是只能电阻吧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很正常啊,那管子在那本来就是一个开关作用,看着成一个开关,导通时电阻接地,分压开启上面两管子,不导通时地断开,起不了分压作用,那就得看G极的电压是怎样的壮态,这是隔离保护正常壮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