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5s拍照不能对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01):
朋友的5s,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能扫二维码了。不自动对焦了。长按,也对不了焦。拆机换个摄像头,还是一样。刷机刷了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过差不多问题的,给个思路啊。
iPhone

网友:
查一下af对焦供电有没

网友:
既然相机没问题,那就是板子的问题,查供电,打值,肯定有异常的

网友:
既然相机没问题,那就是板子的问题,查供电,打值,肯定有异常的
1V8 2V5 2V85 1V2

网友:
I2C 及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