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与电池不能同时使用 求助中

楼主(2016-08-01):
请教:适配器与电池不能同时使用,单用电池或者单用适配器都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已将充电芯片、场管及周边所有的电容电阻都用另外一片主板相应替换过,还是一样,请教大家,还需要注意哪里,主板板号:DA0R62CMB6A0

网友:
单独使用都正常 两个一起不能用是什么故障不触发还是什么?

网友:
是短路吗 不能只看充电芯片那 保护隔离吗 适配器附近场馆出问题了吧

网友:
检查下电池隔离管吧个人认为这个嫌疑大点

网友:
同时用大短还是不触发,大短的话检查隔离管以及充电上管是否损坏。

网友:
查电路图,看信号是否正常,不要一味的换换换

网友:
替换法是维修的一种,但楼主这样替换太盲目了。

网友:
HP 15-E020US  板号:DAR62CMB6A0 REV:A
故障:同时使用电池与适配器时,会在适配器电源与电池来回切换,指示灯与是白灯黄灯来回切换

电池正常,电池接在另一片主板上可以正常充电正常使用
也更换过另一个电池还是一样
【初入江湖】飞雨(99741576)  22:08:30
这个PQ30的G极在电池电压11V与25.6V之间来回跳变
将充电芯片与场管都更换了,还有充电芯片的周边电阻电容都用另一片主板相应替换过,故障一样
ACIN 这个也是跳变,但搞不清楚为什么跳变,
断开5脚与ACIN,测量EC那头不跳变,可是故障一样
ACDET这个电压不会跳变,断开PR19,Q将+VAD改为+VA,故障一样
充电芯片的每个脚都测过,没有发现断线,相应的每个脚相连的电阻电容都用另一片板替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初入江湖】飞雨(99741576)  22:09:35
单用适配器与单用电池都是正常使用
【初入江湖】飞雨(99741576)  22:10:46
EC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
同时使用适配器与电池,如果电池电压低的话就不触发,如果电池电压能满足开机的话,同时使用也是可以正常触发使用,故障就是在使用电池与使用适配器之间来回切换

网友:
排除掉mos管短路,这个应该检查适配器检测电路,你在装入电池和适配器的时候主板上检测到是电池模式,所以电池mos管对系统主供电开启。而适配器插入就直接和电池短路了,保护隔离没起到作用。 这种问题修到过几次电源检测的电阻坏。

网友:
把电池放电管换了 量下是不是这个管通了

网友:
查一查关键信号,ACIN,电流检测

网友:
是不触发了 还是电流大 ?还是待机正常 就是按开关没反映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这些都不说,怎么能详细告诉你呢?

网友:
这个肯定管子坏了,找一下图纸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相应的管子等全部用另一片主板替换过,在另一片主板上使用均正常,将电池放电管取掉故障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