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40 开机报警8声。。。

楼主(2016-08-01):
如题··求解。。电路不是很懂,换了内存·拔掉电池·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问题出现哪个地方。

网友A:
你这几乎没有有价值的数据   不过应该首先刷BIOS  试试 不是先干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几乎没有有价值的数据   不过应该首先刷BIOS  试试 不是先干那么多的东西

响8声 和BIOS 有关?

网友:
先刷BIOS两个一起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