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网卡问题咨询

楼主(2016-08-01):
技嘉主板网卡烧掉换完后,可以正常上网为什么没坏的时候两个灯会亮,换了之后就只有一个绿灯会亮,还有一个橙色本来是会闪的.结果不会亮,换了好几块了都是这样,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将那个网口也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B:
换的是同型号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同型号网卡吗

是啊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将那个网口也换了就正常了

这个倒是有可能,以前我有看过维修站换网卡有把口一起换,那时不懂修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可能还是芯片问题,我也遇到过,换成好的就一个单独灯指示,但所有的上网是正常的。测试另个发光二极管也是对的。

网友:
不过也看到那个刷mac的dos软件好像可能也对网卡芯片也有配置作用
但难得深究了

网友C:
可以正常上网的话应该没事吧,正常上网的话是橙灯一闪一闪吧

LK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正常上网的话应该没事吧,正常上网的话是橙灯一闪一闪吧

换完就是不会闪,我以前去维修站玩的时候有看过他们有换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就是不会闪,我以前去维修站玩的时候有看过他们有换接口,

可以更换个看下,有的发光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换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