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怎么电脑上不去网站

楼主(2016-08-02):
电脑上不去【迅维】网站,
手机
可以上,系统做过,还是一样 提示图片这个403 forbidden
手机

网友:
有时候是有的,换个电脑就能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过一阵子又能上的。

网友:
我这边是电脑上的 可以正常访问

网友:
电脑登录正常的,建议您刷新几次试试,或者换个浏览器!

网友:
现在电脑和手机都能上。

网友:
迅维数据库升级

网友:
数据库在升级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或者恢复一下浏览器设置

网友:
感觉是网络的问题,也可能是浏览器

网友:
403是网站的问题,一般电脑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最近感觉网站不给力,老是提示30秒什么什么

网友:
你改一下电脑的时间试试 这应该是没有证书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数据库在升级吧

网友:
我这边也时常碰到这个问题是,大部分时间都上的去,只是有时候怎么登都登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