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诊断

楼主(2016-08-02):
—  电脑故障诊断完全篇以前发过一些这方面的帖子,这两天抽时间整理了一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吧,希望大家能喜欢。

  故障诊断
    1.如何判断硬件故障
    2.做好处理硬件故障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在拆卸硬件之前要先用手触模铁器,将身上的静电放掉,否则身体所带的静电可能会使电脑硬件损坏;另外准备好合适的工具,在拆的时候要小心;在检查电脑硬件时应彻底切断电源以确保人身安全。

  其次,动手之前,首先要回顾一下电脑的使用情况,想想在这之前对电脑都有哪些改动,以便对症下药。

  3.判断硬件故障的常用方法通常情况下,在判断硬件故障的时候应本着先外后内,先一般后特殊的检查顺序,这样有利于在检查的时候少走弯路比如说开机时找不到后找不到硬盘,此时应首先检查硬盘与IDE接口、与电源线连接是否正常,若正常,再检查在CMOS设置当中是否有误,有误则加以改正,若正常则接着判断硬盘是否有损坏等等,若硬盘也没坏则可考虑是否是数据线或其它地方引起的故障。这就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检查过程。

  在进行硬件设备的硬件故障判断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替代法和最小系统法;另外我们可以利用系统或主板的提示判断硬件故障。主板所采用不着AWARD、AMI两种BIOS都会在硬件出现问题后发出报警声,这有利于我们方便地进行故障诊断。其它BIOS可以查阅有关资料;有些大场的主板还提供了硬件指示灯功能,若硬件出现故障,则不同硬件分别由不同的指示灯闪烁以提示使用者硬件出现问题电脑故障诊断的常见方法:清洁法:主要针对一些使用环境较差或使用时间较长的电脑;主要用刷子去掉板卡上的灰尘和用橡皮擦插卡上的插脚上的氧化层;直接观察法即“看、听、闻、摸”;即听听声音,闻闻有无异味,摸摸有关芯片有无松动,其温度是否过高,看看板卡上有无烧焦、开列的现象;拔插法:采用该方法较为简单,该方法就是关机后将有关插件逐快取出,每拨出一快就观察机器的运行状态,直至找出问题所在;可采用最小系统的方法;交换法又称替代法,采用该方法可很快的确定问题所在,但困难在于找到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的插件板或相同型号的芯片有点难度;(替换法是在电脑出故障时最直接的解决方法,首先打开机箱将内存条拨下,开机看是否有报警声,若有说明主板和CPU没有问题,将内存尤其是金手指处用柔软的毛刷刷净,然后重新插好再试。若没有报警说明自检根本没有检测到内存问题一定出在主板和CPU上,这时用最小系统法检测电源等其它配件若仍然检测不到内存,那疑点就在CPU和主板上了,把CPU取下用皮老虎来除掉灰尘,再插上,一定要插好,因为CPU略为一点松动就会导致不能开机;如问题还不能解决,则采用“替换法”判断问题到底出在CPU还是主板上,注意在换其它CPU到这块主板上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主板有无被烧的痕迹。上面是从内存开始检测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若发现并没有这些故障,先把内存插回,再把显卡取下,开机听听,是否有与刚才不同的报警声,若没有,则说明你的主板有问题。把显卡插好,确保显卡与插槽密合,因显卡与插槽接触不好也是导致显示器黑屏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重新插接后仍不能解决,可以用“替换法”检查,由于显卡与插槽的个体差异,其金手指的镀层厚度总会有点不同。另一个是显卡和插槽的磨损位置不同,把它们交换一下,原先的问题便解决了。

  若机器根本没有检测显卡的报警声,你就应该考虑检查主板了。

  1程序测试法;
    2死机现象的一般检查处理方法:
    3排除系统假死机现象;
    4排除病毒和杀毒因素引起的死机现象;
    5排除软件安装、配置问题所引起的死机现象;如果是在软件安装过程中死机,则可能是系统某些配置与安装的软件冲突。这些配置包括系统BIOS设置、设置文件以及一些硬件驱动程序和内存驻留程序。可以试着修改上述设置项。如果是在软件安装后发生的死机,则是安装好的程序与系统发生冲突。一般的做法是恢复系统在安装前的各项配置,然后分析安装程序新装入部分使用的资源的可能发生的冲突,逐步排除故障原因;删除新安装程序也是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
    6系统开机故障的检修:电脑是由硬件和软件共同组成的,有许多故障是往往是两者相互牵制。因此要解决电脑故障,首先要学会准确迅速的判断电脑故障是由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我们可以通过“开机自检”作为参考依据,有以下三种方法:?能够进入CMOS设置的故障,?大多是由于CMOS设置不?当,?偏离硬件允许值太大所引起的;?不?能进入CMOS设置的故障,?绝大多数是由真正的硬件故障造成的也就是说在零部件损坏的情况发生,?或者是板卡、接插件接触不?良而?引起的;可以采用最小系统法进行检查;另外还可以根据开机时喇叭鸣响进行判断,? 以AWARD BIOS为例:
    1短      系统正常启动。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重新设定。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如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RAM试试。

  开机启动时死机报警,声音为滴滴间隔较长重复,可能是内存条出现问题重插如还不行只有换。

  开机启动时死机报警,声音为滴滴两声比较短促而且重复报警,说明显卡未插好,接触不良重插还不行只有换显卡。

  常见屏幕提示错误信息:见电脑报配套光盘P203页;
    7通电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就应,这种故障比较典型,一般可以肯定是电源故障造成的。但是应该注意,假如电源的指示灯闪亮,并且电源和主板上CPU的风扇能够转动的话,那么故障点就是主板的稳压供电部分。

  如果电脑启动后,黑屏死机仅有ATX风扇转动的声音采取逐一排除法;如果电脑开机后没有任何反应可能是RESET复位键没有接好,重接。

  3在安装系统过程中的故障:在安装WIN98或在其后安装驱动程序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往往是由于CMOS设置原因引起的,载入默认设置,关闭防病毒选项和有关提高系统性能的选项;3.启动失败(进入操作系统时)

  1)CMOS设置和硬盘跳线的问题;
    2)操作系统文件损坏,开机时提示某某文件丢失,针对这种情况可以按照如下思路来解决:2进入安全模式(F8),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中去掉与系统冲突的软件,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因安装某个软件而与系统冲突造成的启动失败;另外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因注册表损坏而造成的启动失败;2如果开机时提示某个文件找不到,并能进入安全模式,那么就进入安全模式,运行SFC从安装软盘提取一个文件,如果丢失文件进入不了安全模式可以用启动盘启动,在DOS下键入ext命令,回车,按屏幕提示操作;如能进入系统可在系统中运行SFC命令提取该文件,当然覆盖安装也不失为一个好为法;2硬盘的引导系统丢失,在DOS下用dir c:能看到硬盘的内容,说明分区没有损坏,仅是系统引导文件丢失,可以用sys  c:命令给硬盘传输引导文件;
    3)硬盘分区损坏,硬盘启动时出现Invalid partition table而用dir c:出现Invalid drive specificaation需要用fdisk重新分区格式化。当然为了不丢失硬盘中的数据可以对分区表进行修复,如果仅是C盘丢失,在DOS下能够切换到各个分区或将硬盘作为从盘挂到其它计算机上,如能正确识别说明分区表本身没有问题,可采用fdisk/MBR重写主引导记录;如果分区表错误,运行scandisk会报出错信息,可采用诺顿磁盘医生NDD进行修复,并可在DOS 下用NDD/Rebuild重建分区表;
    4.退出系统时死机的处理:表现为正常运行的WIN98系统突然无法正常关闭,在出现请等待后挂起;
    1)退出WIN98时声音文件导致,在控制面板,声音,事件,退出WIN98声音设为无,如能正常关闭说明是声音文件引起的,重装声音驱动;
    2)主板不支持快速关机,在msconfig中常规,高级,禁用快速关机(现在主板大多支持);
    3)有可能是高级电源管理引起的;取消强制启用APM选项;
    4)系统文件问题有缺陷;在WIN98操作桌面上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新建快捷方式”选项。在命令行中输入“rundll32  user,exitwindows”,单击下一步直到完成。这时,桌面上会生成一个Rundll32的文件,双击此文件如果还不能正常关机,表示自动关机程序可能有某种缺陷。用SFC来对系统文件进行检查和修补。同时,也可以直接在开始运行中输入“rundll32  user,exitwindows”来测试。

  5)利用Bootlog.txt文件来确定故障原因:利用Bootlog.txt文件可确定法正常关闭的故障原因。查找Bootlog.txt文件(注意这个文件为隐藏文件)。打开检查Bootlog.txt文件的Terminate=条目。这些条目如果位于文件的结尾,可为问题起因提供一定的线索,当Bootlog.txt文件的最后一行为Endminute=KERNEL.WIN98就可以正常关机了如为其它则说明有关程序有问题那就需重装了;
    6)查看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设备上有感叹号,如有删除了重装驱动,如还不行就重装系统;
    5.显示器黑屏处理全攻略——软故障篇1)病毒发作引起的显示器黑屏a)现在的病毒一旦发作,轻则引起操作系统瘫痪,重则引起造成启动故障。通常导致显示器黑屏。

  解决方法:b)对于一般的病毒攻击系统导致的黑屏,只须在DOS下杀毒就能恢复正常;对于CIH病毒引起的无法启动的黑屏故障。通过杀毒软件所提供的备份和恢复硬盘主引导记录MBR和C盘引导扁区BOOT功能,来恢复系统解决黑屏;2)显示器设置不当引起的黑屏;a)一种情况是由于用户将显示器的分辩率设置的过高导致的黑屏,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显卡的驱动程序过老,而影响显示卡正常工作而导致的黑屏;解决方法:针对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进入安全模式,重设分辩率;针对第二种情况显示卡驱动程序新旧的判断与更新,我们可以在桌面空白处右击鼠标,选择属性——设置——高级——版本——高级诊断程序——驱动程序;你可以看到各个驱动程序的版本上面明确标有提供厂商、版本、日期等信息,其中当然也包括显示卡的驱动程序信息;如果你需要生成一个报告文件供你仔细查看的话,则方法如下:点击左边的报告按钮,再点击生成然后确定保存的位置和文件名,最后点击保存即可。确定驱动程序太旧后,就必须为显卡升级驱动程序;右击桌面,选择属性——设置——高级——适配器——更改。按安装向导一步步把驱动程序换成新版的驱动程序,将之升级到新的版本。这样便可以解决因显示卡不能刷新到高分辩率而使显示器黑屏的故障。

  3)软件与显示卡文件冲突也可能引起黑屏现在很多国内外免费软件试用版当中都存在一定的bug,将它安装到系统当中可能引起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导致黑屏;还有对于不同类型的显卡因为其它驱动程序的颜色管理不同对大多数(例如Photoshop)也是有影响的,如果双方存在冲突即会造成黑屏的再次发生;解决方法:对于第一种情况,完全卸载该软件;对于第二种情况,笔者的朋友曾经磁到一台电脑,显卡为SIS620.之前因为没有找到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所以监视器属性一直被默认为即插即用型。一日朋友升级了该显卡的驱动程序后,显示效果明显提高。但是当朋友启动PHOTOSHOP时系统弹出错误提示框说启动中出错,接着便黑屏了。考虑到以前没有更新显卡驱动程序的时候启动PHOTOSHOP时完全正常,所以怀疑显卡驱动程序与PHOTOSHOP有冲突,将显卡驱动程序替换为原来的驱动程序后故障解决;4)。由系统设置引起的假黑屏一种情况是,将显示器的电源节能方式设置在一定时间内(比如15分钟)自动关闭监视器;另外一种情况是,将电脑系统转为睡眠状态之后以因为系统内文件碎片过多、文件过于混乱,而无法重新唤醒系统而引起的黑屏。

  解决方法:对于第一种情况右击鼠标,属性——屏幕保护程序——设置——关闭监视器,将设为从不即可。对于第二种情况,点击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对硬盘中的文件碎片进行整理。如果你的硬盘中有错误,还要先修复错误之后才可以进行碎片整理。当然你还可以运行defrag命令进行整理。

  6.AGP显卡故障小结1)系统超频导致显卡故障2)显卡本身设计制造的缺陷3)主板本身BIOS设置不当导致问题4)显卡BIOS导致的问题5)显卡驱动方面的问题7.浅析电脑自动重启原因在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很多玩家都有遇到过系统无故重启的情况,实际上引起计算机重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硬件方面的原因大致有几下几条:1)电源是引起系统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劣质的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量,当系统中的设备增加过多,功能变大,劣质的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急剧降低,最终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电压起伏过大也有可能导致硬盘等设备的损坏;2)内存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系统重启;内存出错导致电脑重启的可能性较大。排除内存条与插槽不良的问题外。应该怀疑内存本身出现质量问题。另外,把内存的CL值设置得太小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用的是SDRAM就将CL值设为3,如果用的是DDR就将CL值设为2.5;如果用的是VIA芯片组的主板建议关闭内存交错执行功能,加外降低FSB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不过系统性能会下降不少。

  3)电网电压起伏过大也会导致系统;另外你的电脑和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的话,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供给电脑的电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电脑就表现为系统重启。最好的办法就是为电脑配备专门的UPS供电,注意其它电器就不用接到UPS上了。

  4)电源插座接触不良;电源插座在使用一断时间过后,簧片的弹性慢慢的丧失,导致插头和簧片之间接触不良、电阻不断变化,电流也会随之变化起伏,系统自然会很不稳定,一旦电流达不到系统运行的最低的要求,电脑就会重启了。解决办法,购买质量过关的好插座;5)系统运行时的温度过高;6)硬件的兼容性问题;一般由主板与内存条的兼容性引起的,但是也有显示卡导致系统不断重启的例子,经过硬件上的改造,屏蔽掉显卡AGP4X功能后,此故障才消失,所以大家在购买电脑的时候最好试好再买;

--------------------------------------------------------------------------------

  ——  作者:fangjyj——  发布时间:2004-11-10 1:22:00

  ——8.电脑各主要部常见故障分柝1)主板常见故障的处理办法?开机无显示;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损坏或BIOS是否被CIH病毒破坏所致。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还有两种原因会造成该现象:第一种原因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第二种原因对于现在的免跳线板而言,如若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对于主板损坏的故障,有可能是因为主板用久了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发霉,使得主板无法工作,对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彻底清洗看能否解决问题,此方法还对主板各插槽的接触不良有治根之妙;清洗方法:用工具拨掉主板上的BIOS,CMOS电池,然后用硬毛刷,洗衣粉,对各部位进行彻底清洗,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待主板阴干后再试;?主板COM口或并行口、IDE口损坏;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拨有关硬件造成的,此时用户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代,但是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COM口与并行口(有的主板连IDE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CMOS设置不?能保存;可能是由于CMOS跳线问题或电池与主板接触不?好以及电池没电造成的;?在WINDOWS下载入主板驱动程序后出现死机或光驱读盘速度变慢的现象;是由于用户使用的是非名?牌的主板,?质量差造成的;2)内存常见故障的处理办法一、开机无显示由于内存条原因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与主板内存插槽接触不良造成,只要用橡皮擦来回擦试其金手指部位即可解决问题(不要用酒精等清洗),还有就是内存损坏或主板内存槽有问题也会造成此类故障。

  由于内存条原因造成开机无显示故障,主机扬声器一般都会长时间蜂鸣(针对Award Bios而言)

  二、windows系统运行不稳定,经常产生非法错误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芯片质量不良或软件原因引起,如若确定是内存条原因只有更换一途。

  三、windows注册表经常无故损坏,提示要求用户恢复此类故障一般都是因为内存条质量不佳引起,很难予以修复,唯有更换一途。

  四、windows经常自动进入安全模式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与内存条不兼容或内存条质量不佳引起,常见于PC133内存用于某些不支持PC133内存条的主板上,可以尝试在CMOS设置内降低内存读取速度看能否解决问题,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换内存条了。

  对于二、三、四故障即系统经常频繁产生非法错误,或频繁进入安全模式,或者说注册表经常无故损坏的现象都有可能是由于内存条的质量不佳引起的,进入CMOS设置将有关值设得保守一些,因为有些值设得太小,如内存条的CL值设得太小如为2就好比将内存条超频,内存条质量不好时就容易出现故障;五、随机性死机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采用了几种不同芯片的内存条,由于各内存条速度不同产生一个时间差从而导致死机,对此可以在CMOS设置内降低内存速度予以解决,否则,唯有使用同型号内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存条与主板不兼容,此类现象一般少见,另外也有可能是内存条与主板接触不良引起电脑随机性死机,此类现象倒是比较常见。

  六、内存加大后系统资源反而降低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主板与内存不兼容引起,常见于PC133内存条用于某些不支持PC133内存条的主板上,即使系统重装也不能解决问题。

  七、windows启动时,在载入高端内存文件himem.sys时系统提示某些地址有问题此问题一般是由于内存条的某些芯片损坏造成,解决方法可参见下面内存维修一法。

  八、运行某些软件时经常出现内存不足的提示第一种可能原因:此现象一般是由于系统盘剩余空间不足造成,可以删除一些无用文件,多留一些空间即可,一般保持在300M左右为宜。

  第二种可能原因:如果系统盘的空间剩余空间比较大则因考虑是病毒的原因引起的,用杀毒软件清除病毒。若故障依然存在应检查WINDOWS的资源占用情况如果资源占用过多也会出现内存不够 的现象,这时可以关闭不用的程序以减少打开对象的数目;若问题依然存在则考虑重装系统;九、从硬盘引导安装windows进行到检测磁盘空间时,系统提示内存不足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了emm386.exe文件,只要将其屏蔽掉即可解决问题。

  其实,从硬盘以DOS方式引导安装windows的方法比较复杂而且速度慢,其一,必须要在硬盘上安装DOS文件,且还要配置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若文件配置不当,还会引发一系例不可预见的故障,对于初学者很不实用。其二,windows装入成功后,由于每次启动系统都会调入config.sys与autoexec.bat文件来驱动光驱,使得系统启动时间延长,如若屏蔽掉config.sys与autoexec.bat后,在windows下有时光驱又不能正常工作。

  十、安装windows进行到系统配置时产生一个非法错误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损坏造成,可以按内存维修一法来解决,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换内存条了。

  十一、启动windows时系统多次自动重新启动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或电源质量有问题造成,当然,系统重新启动还有可能是CPU散热不良或其他人为故障造成,对此,唯有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排除。

  十二、自检报奇偶校验错:开机自检时,系统报“奇偶校验错误”的错误信息。一般是由于CMOS设置与内存实际情况不符、内存芯片损坏、主板故障、病毒等原因引起的。

  解决方法:首先用杀毒软件清除病毒,若故障依然存在,应进入CMOS设置,进行调整;假如故障还末消除,则应考虑是否是内存条损坏或主板损坏;十三、内存容量检测不正确的处理,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内存条的BANK问题,往往主板最大支持4个BANK或6BANK、8BANK往往你的内存插槽上插的内存过多,例如插了3根双面内存条,(单面内存往往是1个BANK,双面内存是2个BANK,只有少数情况例外),但主板只支持4BANK,所以就有1根内存条不能正确识别,内存容量就会出现检测错误;BANK超过主板限制也会超成死机,系统无法启动的情况;第二。内存设置错误造成的,主要是由于用户在CMOS中将内存的CL值设的太低,相当于将内存超频,而内存的质量不是太好,结果造成了内存容量丢失,检测不正确的情况发生和死机现象的频繁出现,甚至于连系统都进不去;出现上面几种故障后,倘若内存损坏或芯片质量不行,如条件不允许可以用烙铁将内存一边的各芯片卸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若不行再换卸另一边的芯片,直到成功为止(如此焊工只怕要维修手机的人方可达到)。当然,有条件用示波器检测那就事半功倍了),采用此法后,因为已将内存的一边芯片卸下,所以内存只有一半可用,例如,64M还有32M可用,为此,对于小容量内存就没有维修的必要

  3)硬盘常见故障的处理办法?系统不?承认硬盘;此类故障比较常见,?即从硬盘无法启动,?从A盘也无法进入C盘,?使用CMOS中的自动监测功能也无法发现硬盘的存在。这种故障大都出现在连接电缆或IDE口端口上、硬盘接口电路有问题,?硬盘本身的故障率很低,?可通过重新插拨硬盘电缆或者改换IDE口及电缆等进行替换试验,?发现故障所在。如果新接上的硬盘不?承认,?还有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硬盘上的主从跳线设置错误;当然也有可能是硬盘驱动器有很严重的物理缺陷,?如硬盘控制器或其它部件有损坏;?CMOS引起的故障包括主从盘跳线设置,?及硬盘逻辑参数类型的设置;?主引导程序引起的启动故障,?可以重写主引导记录,?在DOS环境下用fdisk /MBR重写;?分区表错误引起的启动故障;用NDD或DISKMAN进行修复?;请参见前面有关文章;?开机时显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CMOS提示按F1,?但按F1后显示“DISK BOOT FALL”始终不?能进入WINDOWS,?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被破坏可用format/MBR命令重建主引导记录;第二种如果你的硬盘分有多个分区,?可能是引导分区的引导扇区被破坏,?可用SYS命令传输引导文件;第三种情况从硬件的角度来看,?电源工作不?稳定或者容量不?够;第一、第二两种情况可能病毒所致或者是硬盘在读写过程中掉电所致,?可参照前面有关介绍进行处理,?对于第三种情况可以更换电源来解决;如果出现该提示 ,?但是按机箱上的电源重启能够进入系统,?能够正常启动,?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电源容量偏小,?或电源有缺陷;第二你的硬盘有某种潜在的故障,?使得稳定性差,?你可以在启动时注意听一下,?启动时是否有撞击声,?或者擦乱声,?如果有说明硬盘有机械故障存在;第三如果排除上述原因,?则可能是主板的对应电路元件有问题,?请分别检查;另外硬盘安装不?好或者天长地久机箱发生变形,?都会使硬盘内部的几何部位发生某种改变,?从而?不?能正常启动。可以把硬盘从机箱中拆下来平放在稳定处,?启动系统,?如果能正常启动,?再小心装入硬盘;硬盘无法分区格式化、无法低格:故障现象:disk i/o error replace the disk. Press then random key.(引导分区问题)首先我们应该确认硬盘的电源接口和数据线没有脱落,然后进入BIOS,使用“HDD Auto Detect”来检测硬盘。如果此时BIOS能够正确识别硬盘的话,那么至少你的硬盘还有救治的希望;不然,我想大家也不用瞎忙了,因为凭我们普通DIYer手头的工具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在UltraEdit中查找“55aa”字符串

  用光盘或者软盘引导系统后,大家可以试图进入C盘符,如果此时提示找不到C盘的话,那么绝对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硬盘分区表信息遭到破坏,或者被某种病毒攻击。如果硬盘中你的数据对来说无所谓,那么可以先用FDISK/MBR命令来无条件清除分区表内容,然后用FDISK 等分区软件重新分区格式化,一般这样就能解决问题;而如果你还需要硬盘中的数据,那么步骤要麻烦一些。这时最好能拥有一张杀病毒软件或者随主板赠送的相关软件,然后你可以参阅帮助文档,一般该软件会包含恢复硬盘分区表的命令,而且使用极其方便。

  对于没有杀毒盘的用户来说,大家可以使用NU 8.0中的NDD修复,它将检查分区表中的错误。若发现错误,NDD将会询问是否愿意修改,你只要不断地回答YES即可修正错误,或者用备份过的分区表覆盖它也行。

  用Hide Partition就可以实现

  如果用上述方法也不能解决的话,还可利用FDISK重新分区,但分区大小必须和原来的分区一样,这一点尤为重要,分区后不要进行高级格式化,而是用 NDD进行修复。这样既保证硬盘修复之后能启动,而且硬盘上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边缘求生存 ——硬盘的物理坏道

  如果刚才DOS能够转到C盘,而硬盘工作却不正常,那么就很可能是硬盘出现了坏道。一般来说,硬盘的坏道可以分为逻辑坏道与物理坏道。产生逻辑坏道时一般不会严重影响使用,所以很可能是物理坏道。

  我们处理物理坏道的核心思想是将这些有坏道的簇单独分成一个分区,并隐藏起来避免其它程序调用,这样就可以不让坏道扩散,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于这一处理,我们主要是使用Partition Magic6.0这款DOS下的软件。

  在DOS界面下进入PQ 6.0之后,我们先用Operations菜单下的Check For Errors命令来确定物理坏道的位置,因为PQ6.0的这项功能非常出色,不像Windows下的Scandisk那样经常误诊。

  PQ6.0的真正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将所有藏有坏道的簇用特殊标记标定出来,而且你可以将这些坏簇全部选中,然后将它们划分到一个独立的新分区。这完全是图形化的操作,是非常方便的。随后,大家切记要把这个充满罪恶的分区隐藏起来,这样才能确保它不会被调用。此时使用Advance菜单下的Hide Partition命令就可以实现。

  拥有PQ6.0之后,物理坏道真的不难解决,而且可以有效避免扩散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此时的硬盘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的数据还是非常危险的。用PQ6.0处理物理坏道后,究竟这块硬盘还能用多少时间很难说,这要看运气了。

  DOS启动的低级失误——逻辑锁

  硬盘逻辑锁是一种很常见的恶作剧手段。中了逻辑锁之后,无论使用什么设备都不能正常引导系统,甚至是软盘、光驱、挂双硬盘都一样没有任何作用。
       对于这类问题,如果你不想要硬盘上的数据了,那么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爽快的。大家可以在BIOS中将所有IDE接口设为NONE,然后用软盘启动系统,此时肯定可以启动,因为系统根本就没有硬盘。接着,我们就使用经典的硬盘管理软件DM了。由于DM可以不依赖于主板BIOS来识别硬盘,因此你可以用DM进行分区格式化,这样就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万无一失,简单方便,惟一的遗憾就是数据保不住了。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它可以保住硬盘中的数据。首先准备一张启动盘,然后在一台正常的机器上,使用你熟悉的二进制编辑工具(UltraEdit等)修改软盘上的IO.SYS文件(修改前记住改该文件的属性为正常),具体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搜索第一个“55aa”字符串,找到以后修改为任何其他数值即可。用这张修改过的系统软盘你就可以顺利地带着被锁的硬盘启动了。不过这时由于该硬盘正常的分区表已经被破坏,你无法用FDISK来删除和修改分区,但是此时可以用上面关于分区表恢复的方法来处理。

  死马当活马医——修复0磁道损坏的硬盘

  如果在对硬盘进行格式化时,系统提示“Track 0 Bad”的话,那么意味着硬盘的0磁道损坏了。一般来说这种故障是难以修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不必放弃,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其实0磁道损害也是坏道的问题,只不过关键的0磁道也有坏道而已。此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重新标记0磁道的位置。这项工作我们可以交给PCTools 9.0工具包,我们要利用的是其中的DE.EXE命令。

  为了修改0磁道文字,首先要去掉DE的只读属性,我们必须把Configuration下Read Only前的钩消去。随后在主菜单Select中进入Drive type,并选择下一级的Physical→Hard disk.回车之后,我们的主菜单就会出现Partition Table(分区表),注意找Beginning Cylinder(起始柱面)这一项,它代表硬盘的0柱面开始,也就是0磁道的位置。此时大家只要稍微动一下,把它改为1或者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