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不加电

楼主(2016-08-02):
联想E49A,开机电流小跳一下,也就到0.06就回到待机电流,待机电压正常,开机瞬间抓不到其他电压,主板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刷过BIOS,故障依旧,哪位大神给提供点儿思路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种按上电时序来查吧

网友:
先查EC的工作条件  再查pch工作条件

网友:
EC 应该不会坏吧  这个客户说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   再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没有电压看看是不是ec或者桥没有发出slp s5

网友:
看看有几个BIOS,一块都刷了试试

网友:
主板料号  一定要示波器抓下是不是真的没有电压出来      这个很重要

网友:
按照电源时序来吧

网友:
PG没出来吧,或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看桥的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客户着急  直接换板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