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与Q8400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6-08-02):
今天卖出去一台G31配Q8400,自己这边偶尔会出现蓝屏,可是客户拿回家,点十次只有1次不蓝屏,硬盘,与系统都没有问题,内存也换过了,显卡也没有问题,请问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G31主板线程路线与Q8400不是很兼容影起的

网友A:
最好和P45主板搭配,现在比较少见Q8400cpu了,不行就换主板吧,有故障的电脑不要卖给客户

网友B:
最好和P45主板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和P45主板搭配,现在比较少见Q8400cpu了,不行就换主板吧,有故障的电脑不要卖给客户

没有故障啊,拿过来现在在试,我开机N次一次都没有蓝屏,我怀疑他那边的供电是不是稳定所至呢,外设都是用他的,一次都没有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和P45主板搭配

可是手里没有,,P45 和这板子兼容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