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大问题

楼主(2016-08-02):
如题    联想G485 拿过来是5V短路。公共点微短。,换了CPU供电芯片。51125  51121 .   现在的问题是裸板开机0.67 测得开机,BIOS 1脚有一次波形, 内存 SMBDATA无跳变,刷过BIOS.  发现MINI 接口22脚REST# 一高一低,反复如此。  这个复位是正常的么

网友A:
REST# 一高一低能是正常的吗?是不是三合一的U啊,可能是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T# 一高一低能是正常的吗?是不是三合一的U啊,可能是U坏了,

APU。。   APU_PWRGD 也会跟着跳变,FCH——PWRGD 不跳变

网友:
BIOS电池接上了吗

网友:
接了。RTC电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