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现不显示故障,经过维修成功解救!

楼主(2016-08-02):
iphone6现不显示故障,经过维修成功解救!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不显示

  收到一台故障机,客户描述故障为不开机,接下手机后,拆下主板接上电源进行开机,发现电流跳变的过程正常。说明该机不是不开机,而是不显示故障。

  【维修过程】:

  接下来对板子进行目测,无修无进水,无掉件。仔细检查显示座子,也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对显示座子进行打值。(对照原理图和迅维手机维修系统)显示座子上的阻值都正常。

  连接座如图所示:

图1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2、接着测量供电有+5.7v电压、有-5.7V ,在J2019连接座的第二脚测量背光升压只有4v左右,背光升压正常有11-17v左右的电压。

  J2019在实物主板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图2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手机点位图如图所示:

图3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3、背光升压不正常,只好跑线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引起没有升压。J2019的第二脚连接电感FL2024,检测FL2024没有问题。

  FL2024在点位图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图4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FL2024的另一端连接C1505\C1531\C1530\U1502\C1513\D1501元件。如图所示,黄色位置处,都与FL2024相连接。

图5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4、显示屏工作原理与分析:

  (a)机器开机1.8v通过小电感到达显示屏

  (b)CPU发出复位信号到显示屏

  (c)CPU通过MIPI总线检测屏幕

  (d)显示屏发出供电使信号到达屏幕供电芯片,+5.7V、-5.7V供电发出

  (e)显示屏通过MIPI总线输出视频信号,屏幕显示出画面。

  背光供电不正常,而+5.7V正常,可能是背光芯片坏、背光芯片外围元件坏、背光芯片焊盘断线。

  排除法,维修以先易后难的顺序来检修,先检查外围,最后芯片。

  测量背光芯片外围电感L1503是否开路,测量二极管D1501是否击穿,最终没有发现故障。

  原理图如图所示:

图6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实物如图所示:

图7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5、接着拆下U1502背光驱动IC,对焊盘上每个引脚进行打值测量都正常。

  6、怀疑芯片本身不良,将芯片取下换上一个新的。测量C1503上有16V左右的电压了。

  如图所示,是更换芯片后测量到的正常电压。

图8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上屏试机亮机画面。如图所示:

图9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完全正常后,手机进系统画面,此故障修复完成。

图10 iphone6不显示故障维修

  iphone 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561-1.html

  iphone 6 屏幕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589-1.html

网友A:
我是不是第一个顶贴的,背光U1502坏了,原本的现象是不是有显示无背光,还是既无背光也无显示

网友(点评):
这叫有显无灯

网友:
   看来我要去实地学修手机了

网友:
看来都要努力了

网友:
x学习了佩服

网友:
不错,讲的很仔细!!!

网友:
6代好像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大神级别的,厉害!!

网友:
这个不是不显示,是无背光

网友:
这技术可以,分析比较好。

网友:
好神奇啊, 我也要去基地修手机啊!!!!

网友:
下一步打算电脑手机一起修,修手机是前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第一个顶贴的,背光U1502坏了,原本的现象是不是有显示无背光,还是既无背光也无显示

恭喜你孩子,没错你就是第一顶贴的,呵呵,只是开玩笑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孩子,没错你就是第一顶贴的,呵呵,只是开玩笑哈

小屁孩儿不要欺负老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屁孩儿不要欺负老人家

只是告诉你真相

网友:
很清晰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看来还是要经过系统学习啊

网友(2017-05-21):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感觉修起来好简单···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不错,收藏了

网友(2018-04-12):
你那个显示屏到主板座子的延长线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
那原来的故障就是开机暗屏了啊,并不是开机无显了哦

网友:
大大您這帖,我也有看沒有懂,不過您處理好了就好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现在修苹果手机的很多,加油!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图片是一张一张传上去的吗?

网友:
这个分析的好呀,现在就缺少这样的思路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没事看看案例总是有好处的,。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好多高手厉害好多高手厉害好多高手厉害好多高手厉害

网友:
文章详细,顺序很好,通读易懂,给大师傅点赞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佩服,你,,。。。。。。。。。。。。。。。

网友:
思路牛逼,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背光的维修,显示没问题

网友:
理论扎实,手功也好,高手呀。。。。。。。。。。。。。。

网友(2018-09-02):
有显无背光 灯控坏 。…。…。…。…。…。…。…。…。…。…。…。…。…。…。…。…。…。………

网友:
背光U1502坏了,原本的现象是不是有显示无背光,还是既无背光也无显示

网友:
老司机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经验是分享出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