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LOGO 海尔S500 C15B MAIN BOARD

楼主(2016-08-02):
清华LOGO 海尔S500 C15B MAIN BOARD百分百好用已经测试过的

清华LOGO 海尔S500 C15B MAIN BOARD REV;2.0.zip

网友:
两个都在里面是吗

网友(2016-09-07):
到底是清华LOGO还是海尔

网友:
你这个刷了掉电啊!  我之前是不亮掉电  你这刷了虽然亮了 但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2016-10-28):
我的是黑屏  下来试试

网友(2016-11-30):
不亮机   找点位图

网友:
里面有几个BIOS

网友(2017-02-08):
是两个的吗??

网友(2019-11-15):
请问这板子南桥边两个BIOS  应该刷那个?  谢谢

网友(2020-06-17):
原来不进系统的,刷隆就不亮机,跟论坛其他一个一模一样,2个都试了,不显示,,刷第三个备份的可以,

网友(2022-05-20):
这和同方哪机器是同模具!

网友(2022-11-27):
BIOS日期是啥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