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C51三代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8-02):
此板成色新,不触发,量了开机针电压5V,有电压,南桥也不热,那么理一下晶正,竟然后开机了,但仍不走码,先换吧,料板上,找晶正,同时换掉了两个电容。这次开机那是相当的一点就开。可是不走码,各项电压正果断刷BIOS,刷过一次OK。技嘉V星不亮机先刷BIOS。

网友:
运气好 还好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样的啊?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能开机先软后硬

网友:
先软后硬,上次遇到一个不触发的MSI板断线所致

网友:
现在我维修的主板,10块有10块刷BIOS不能好的,很少有刷BIOS后开机的主板,

网友:
一般全板正常后就是刷BOIS

网友:
晶振是哪一个   台板晶振不参与触发的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应该先刷bios。可以快速发现问题

网友:
IO 是不是71889的呀,是的话换一个吧

网友:
遇到很少是能刷BIOS就好的。

网友:
换晶振开机的要多测,怀疑南桥

网友:
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AMD的板子遇到过几起晶振修好的

网友:
V星的主板BIOS坏太多了,,

网友:
换晶振的一般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