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2030mf 白屏

楼主(2016-08-02):
戴尔IN2030mf 显示器,白屏  各位大侠知道是哪的问题吗?????

网友:
白【屏 肯定要测屏供电了

网友:
驱动板 或者屏上面的芯片 条件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有问题,建议先测下屏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白屏第一时间就是检测屏供电,屏供电的保险是否烧断了,烧了的话就得查屏供电部位是否有短路或是过流

网友:
驱动板 或者屏上面的芯片

网友:
白屏第一时间就是检测屏供电,屏供电的保险是否烧断了,烧了的话就得查屏供电部位是否有短路或是过流

18768229867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

网友:
最先量供电啊

网友:
先测一下屏供电

网友:
白屏这么好修的故障  还纠结啊  屏供电飞跟线过去

网友:
基本好修,屏5v没有 或者保险坏了

网友:
还有一些是 5v转换坏了,一般我都是直接飞上去能用就行

网友:
先测屏供电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上屏供电三极管如果有供电还白屏就测屏上几组电压

网友:
屏线 屏供电 平电路保险

网友:
你都查了什么?

网友:
屏 屏线 驱动板都有可能,先上一套通用板确定下问题再修

网友:
查屏供电。正常的话可能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