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点不亮

楼主(2016-08-02):
    开机电流0.4几自动重启,然后电流到1.12左右 点不亮,显卡芯片用风枪吹加热还是不亮,会不会是BIOS的故障?板子是双BIOS 这种情况要刷哪一个?U5还是U6?

网友:
大不了俩个一块刷

网友:
刷下南桥的BIOS

网友:
最好二个一块刷

网友:
淘宝买原厂的都刷

网友:
我试过涮U6的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