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凡S1笔记本拆机图解

楼主(2016-08-02):
乐凡S1笔记本拆机图解

  本次拆解的主角是乐凡推出的一款可DIY的乐凡S1笔记本,它配备了8GB内存,128GB固态硬盘,容量为7.6V /4800mAH 智能可充式锂离子电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乐凡S1是如何拆机的吧!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

  乐凡S1笔记本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面开始。乐凡S1后壳有十二颗六角螺丝固定,拧下所有的螺丝,才能将后壳打开。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2

  硬盘可DIY接口位的盖板上有一颗固定螺丝,掀开盖板就可以看到下面的128G固态硬盘。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3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4

  打开后壳,可以看到乐凡S1笔记本的内部结构。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5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6

  乐凡S1笔记本机身大部分空间被电池占据,而且机身内部没有风扇。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7

  拆机之前首先一定断掉电源,卸下电池,避免短路等意外的发生。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8

  乐凡S1容量为7.6V /4800mAH,智能可充式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特写。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9

  拆掉电池后,乐凡S1机身结构特写。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0

  乐凡S1网卡通过一颗十字螺丝固定。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1

   Intel Dual Band Wireless-AC 7265网卡。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2

网友:
  固态硬盘也是通过一颗十字螺丝固定,拧下后,就可以将其轻松取下。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3

  由BIWIN佰维提供的128GB固态硬盘特写。此硬盘可以自行更换。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4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5

  接下来拆卸主板,首先分开连接两个主板的排线。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6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7

  乐凡S1笔记本主板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e M-5Y10c 主频(0.8GHz/L3 4M),内部Intel HD Graphics 5300集成显卡

  蓝色:ENE的I/O控制芯片,型号为KB8910QF。

  绿色:瑞昱声卡ALC682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8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19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20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21

  乐凡S1笔记本触控芯片。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22

  显示屏是通过转轴位置和键盘面固定,拆下主板后,就可以将显示屏与键盘分离。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23

  乐凡S1拆机到此结束!乐凡S1拆机所有硬件全家福!

乐凡S1笔记本拆机 图24

网友A:
CPU 0.8的主频可以拿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0.8的主频可以拿来干嘛

上网和办公商务还是可以的,绘图和打游戏就不行了,这个cpu是低频的

网友:
仿苹果的设计

网友:
有点像苹果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喜欢超博,超极本的设计

网友B:
现在的本本做的接口都和手机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本本做的接口都和手机的差不多了!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超极本超薄,集成度很高,元器件都做得很小了,和手机又一拼

网友:
这种本子最近越来越多了,又像手机又像电脑,但是两边的配置都比不上,这是最尴尬的,就像当初的一体机一样,又有台式机的一部分又有笔记本的一部分,也是配置两边都比不上,现在看一体机也有配置很牛逼的。再看这种产品,发展出高配置只是时间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