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下老师,维修师傅,一般吹苹果板子芯片 风枪温度 风速多少呢

楼主(2016-08-02):
请问下老师,维修师傅,一般吹苹果板子芯片 风枪温度 风速多少呢

1吹屏蔽罩
5除胶
2吹CPU旁边的电阻容及 芯片
3吹字库或电源  背面是CPU的
4,有没有因为吹久了 导致IC坏的情况,功放IC会吗? 还有哪些IC呢?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249-1-1.html 这个视频里面有说明的

另外风枪不同 温度风力也不尽然一样 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设备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249-1-1.html 这个视频里面有说明的

另外风枪不同 温度风力也不尽 ...

谢谢  老师

网友:
风枪的温度和网速,最好是同品牌的风枪才有借鉴,而且只能是借鉴,比如室温高低,风口高低,用的什么样的夹具,都会影响温度的。

网友:
这个也是比较主要的

网友:
苹果手机报错代码图解分析

网友:
我一般是320,距离或远或近,风力3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