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T-UD3P不跑码维修兼谈用RT9214替换ISL6545

楼主(2016-08-02):
技嘉MA770T-UD3P ver1.4主板不跑码,强制关机关不掉。测北桥供电无,北桥供电控制芯片ISL6545的7脚使能电压为0.9V偏低,正常1.8V左右。上下场管无短路开路现象。决定换芯片。手头没有ISL6545,翻了下破板,只看到RT9214、APW7065等芯片。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有的说可以代换,有的说不能代换。查看芯片资料,感觉差不多。遂动手拆换,中间曲折过程略去不表,只把需改动的地方描述一下:
  1.在5脚与1脚间加焊一个二极管,RT9214 boot升压需要它,ISL6545已经把二极管集成到芯片里了(主板电路图中有D3二极管,实物上只有空焊盘,正好焊在这里);
  2.因RT9214的参考电压为0.8V,ISL6545参考电压为0.6V,需改变反馈电阻阻值。我在R2778(阻值2K)上并联了一个1.5K电阻,换算输出电压刚好1.1V。Vout=0.8*(1+R2778/R2783)。开始没并,输出电压为1.5V,差点没把北桥烧掉!
  3.RT9214的7脚连接一33k电阻到8脚,起启动作用。开始没连,芯片无输出。这个电阻起过流检测作用。Iocset=(40uA*Rocset-0.4V)/Rds(on) of the lower MOSFET。我想如果直接连电阻到12V应该也可以启动,只是没有了过流检测功能。不过没试。
  最后当然成功了,开机北桥供电电压1.1V,正常跑码。  我想APW7065应该更方便,不需要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没有原芯片的情况下  这也是 无奈的办法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的理解颇深入

网友:
真的很厉害, 这样也能弄好,说明楼主对芯片的理解不错

网友:
厉害啊  我都没耐心这么改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这修板技术牛逼

网友A:
这些770的主板怎么收钱啊 ,  二手功能正常的也就70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770的主板怎么收钱啊 ,  二手功能正常的也就70上下

没事练练手。坏主板修了装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练练手。坏主板修了装机用

770 880 这些都让某宝做烂了

网友:
盈通飞刃A770S  正在修

网友:
这也是权宜之计

网友C:
总感觉7120代换9214更可靠一些

网友:
思路很好,不错的维修例子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我们都是直接换  不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7120代换9214更可靠一些

是要代换ISL6545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我们都是直接换  不修主板

换下来的自己修修,以后又可以换,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练练手。坏主板修了装机用

h61更烂,真正的9.9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