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开机几秒后,关机,待机变成0,已修复

楼主(2016-08-02):
客户:xx
机型:X201i TYPE:3249-3DC SN:R9-6Y836 10/09
配置:I3-350M  HM57
故障:待机0.03,开机后,几秒后,变成0
检修:拆机见板,直接拔掉CMOS电池,通电,电流跑到0.9-1.1-0.9-1.0  断电,电流变成0.
      反复几次后,拆下膜,插拔DC接口。再次通电,居然不再断电,电流跑到1.2-1.4了
      外接果然可以显示了。
      开机键就在键盘接口的左侧中间,直接用镊子划一下就可以了。
      接上CMOS电池,可以用键盘开机了。
      待机 0.03,几秒后变成0.016,1.2V(内存槽旁), 5v(CMOS电池旁)都有。
      触发后,电流0.5-1.0-0.9-1.1-1.2-1.0 外接屏亮。
      可以关机
      第二天早上测试,如果DC口电压低于19V,会导致触发后,立即断电保护,待机变成0.
      东芝芯片的36脚VCPIN28,应该是28V电压的,实测是25v

      查37脚供电,应该是20V,实际只有17V,查供电电阻100,很大,更换为0欧。
      修复,Ok

网友:
是通病R415吧

网友:
一个通病问题 写得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不错吧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通病别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吧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通病别说我

比如说我!

网友:
能自己找的问题就是厉害,看别人的经验修好的。呵呵呵

网友:
r415 10欧电阻坏了

网友:
主板右下角,黑色绒布撕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在修过100台以上此问题后,它便成了 此机通病!!!

网友:
ibm的保护还是非常好的